Lenovo IS7XM 主板集成显卡文字显示模糊

楼主(2018-09-29):
上面的图片是集成显卡显示的画面
下面这一张是插独立显卡显示的正常画面

VGA接口的芯片有问题已经换了,1 2 3 脚三基色阻值都是114左右,13 14脚阻值1000左右,正常范围,没招了,有兄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VGA信号中不是应该要有行同步信号跟场同步信号,这两种信号查了没

网友:
RGB阻值是不是有点偏高啊,查下图纸吧,桥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