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jc=fb

楼主(2018-09-29):
华硕上网本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能开机的时候不能充电  换了充电芯片后能充电了 但是 待机有时有有时没有 保护隔离正常  换了3 5v 电容之后好用了2天 客户又拿来 最后换了 芯片jc=fb  rt8239 ok

网友:
奇怪很少有电源芯片坏会导致这种问题的,一般电容坏得多

网友:
一个机器这么多问题。。能搞好不错。我一般遇到问题多了就不想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