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台式机显卡GTX1060 3G的核心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8-09-29):
手上没有好的1060,没法知道知道核心阻值,所以问问大家。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有的1欧两欧都是正常的啦,新卡很低的

网友:
阻值低到像短路了没神马好量的。。。。。。

网友:
好的,我弄过新的试试

网友:
新卡应该是测出有电压就行吧,阻值 实在太小

网友(2018-11-22):
刚好有一片1063  说下怎么量 明天陪你量一下

网友(2019-01-15):
显卡的阻值很低,不建议测试电阻来判断问题,有很多1V或者以下的阻值都有可能很低!

网友:
0.1-0.3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