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想一巴掌扇死自己

楼主(2018-09-29):
板号00165,故障是不通电,有0.01左右的电流,电源灯不亮。
拆机发现ec旁边的供电pp3v42电感电容腐蚀,把电感接上通电,电源闪一下,有地方烧了。。。接下来查到r7005开路,更换又烧,换u7090又烧,尼玛。。。。把所有工作条件都测了一样,只要上u7090必烧。过程有点怀疑人生了。
怀疑板层漏电,没办法只能弄个asm1117-3.3的线性稳压器改了。一上电,应该输出3.3v的地方电压是几乎等于输入值的,而且还发烫,我都没有接负载。。。。。
这种情况只能是正负极接反了,一看果然如此,真想扇死自己。本来只是电感电容腐蚀开路了,瞎几把没看清就乱插电,还好苹果设计得好没烧别的。

网友:
苹果这个还是设计得可以的,一般输出都会设计一个保护的电阻,电压高阻值就大

网友:
还好苹果设计的好 要不估计真不好修了

网友:
我前天电源头坏了,我接反了烧了一个a1466的小板。和一个联想的t530.我就说不短路 通电就大短,烧鸡那都烫。

网友:
这个可有点老火了,老手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幸好及时改正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网友:
呵呵,同病相怜,这种错误我也犯过一次!

网友:
修好就好,没有引起更大的故障,这就算幸运的了

网友:
没有没有扩大故障算是好的了。谁不犯错,及时修就OK

网友:
我也犯过同样的问题,量了是不短的,上了就烧。就是可调电源接反了。

网友:
有时自己粗心会出现这种情况,转来转去最后才发现自己把零件装错或者装反了。

网友:
呵呵得细心啊  还好技术可以  节日快乐

网友:
有隔离保护电路的都不会坏到大件,没事。。。。。。。。。。。。。。。。。。。。

网友:
我还是没怎么看懂。。。楼主是拿1117替换了U7090吗 ?

网友:
能搞定就OK    自己的失误 我都是常常交给客户买单。。。。

网友:
太大意了

网友:
细心点好啊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这情况    很尴尬啊

网友:
我可以借一把榔头

网友:
我前几天修一个1278也是把电源插返,结果烧电源旁边的管。。。。。。。。

网友:
我也是,有时候粗心,本来好修的板 由于粗心大意 ,结果给搞废了。

网友:
总会有疏忽的时候,正常,吃一堑长一智啊!

网友:
这要是放到lenovo的机器上那就是全毁。。。。。

网友:
还好苹果质量好 不然成料板了

网友:
苹果的板耐操,换其他的,板层都给你烧穿

网友:
确实是要小心加小心,要不然很麻烦!!!

网友:
还是得细心呀,不过楼主足够细心,学习了亲,谢谢分享经验,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苹果设计的电路真不错。有一定的道理。楼主好运

网友:
别冲动,钱挣到了就好,下次注意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