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这条路还能走多远

楼主(2018-09-29):
入行6年,自己做4年了,越来越觉得这行没前途,利润越来越低,同行乱报价,埃

网友:
像我一样每月5k就满足了

网友A:
主要是门槛低了,搞得好多人做,都没得钱赚,他们都是自己不搞,给别人搞然后收钱报问题,没办法,市场行情就这样啊,至于能走多远,就要看你自己了,继续学新东西的话,以后还是能一直做的

网友:
做维修最重要的是什么,技术 技术 技术。当然也要打打广告不然谁知道你技术牛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门槛低了,搞得好多人做,都没得钱赚,他们都是自己不搞,给别人搞然后收钱报问题,没办法,市场行情 ...

这个门槛那里低了,难道程咬金也算?

网友:
     每个城市的维修市场都一样,都有那么极少数几个真正会修的。大部分都是只会一些简单的,一些简单的维修,大家都会,所以相互杀价。杀到最后,都没得钱赚。再说维修技术上的差别,都是打的维修牌子,实际上技术上差别非常大的,你找对了维修地方,就像你找对了医院。找对了医院,你还得找到一个技术高深的医生,维修也是一样,你找对了维修地方,你还得找到一个技术好的师傅。
今再看看维修市场,一台机器去十个地方检测,得出十种故障,到底谁真谁假,谁也不清楚。新手拼价格,老手拼质量。一块要维修的主板,到了一些维修点,甚至都没怎么测量和检查,就直接干桥  干CPU  干显卡了,修不好甩给客户,客户再换下一家修,这种二修三修的机器,也多的很,都是前面三板斧干的事,让后擦屁股。

十台机器中去某个地方维修,十台中七八台不是桥坏就是显卡坏。这种事例,在现实维修市场中太多太多了。有一二家说真话,说可以修修试试看,结果还没人相信。

结果到了最后,价格越来越低,本来是要换显卡,结果价格搞的太低了,变成重做显卡了,本来要重做显卡的,又有一些同行价格搞的更低,直接变成了加焊显卡了或变成了吹下显卡了。经常遇到客户来修机器说在某个地方换的显卡,才用半个月,一个月又出现同样故障。一问花了多少钱换的,张口就说花了一百多块钱换了个显卡,这其中原因同行最清楚了。

本来修机器要换个新的接口,收费一百多,正常价格,问了几家,一家比一家价格低,到最后价格最低的那家换,修完了,发现接口根本就没有换成全新的,要不就是换拆机的旧件换上,要不就是焊焊。都成一种套路了。价格到最后最低了,当然也不可能换真正全新的了。

  还有一个就是换主板和交换主板,换主板顾名思义就是换主板,真接拿钱单独买一块换上。交换主板就是发给去给别人维修,发过去后别人可能还会再坑你一道,送上门的菜,不坑你坑谁呢。很多同行,报的是换主板价格,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换,他发去交换,就是发给别人修,他要赚中间的差价。有些时候变成了竹蓝打水一场空。

  我知道的维修市场就是这么个情况,在自己的技术水平内,能修好就修,不能修让给别人修,没找出关健故障点,不要这焊焊那焊焊,焊坏了大家都修不了。                            技术  人品要好,守信,诚信经营最重要,这样就能走的更远。

网友:
关键是有的维修人品不好。

网友:
六楼说的实在 打了这么字 我觉得技术牛逼 人品可以 就有道路可走

网友:
呜呜,我刚准备入门……

网友:
没事的,只要有的赚就能干,反正不至于饿死

网友:
我才刚开始,真的比想像还要难

网友:
                     想多了走一步是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门槛那里低了,难道程咬金也算?

不晓得。。。。。。。。。。。。。。。。。。。。。。。。。。。。。。。。。。。。。。。。。。。。。。。。。。。。。。。。。  反正啥人都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