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解,

楼主(2018-09-29):
我想咨询一下各位路过的维修大神。在维修显卡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有的显卡开机的时候反应特别慢大概有20秒左右才会有显示。这样问题该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A:
显卡bios?小白啊。。。。

网友B:
这种开机需要很长时间的。确定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我遇到两种。一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桥虚焊,或者电容问题,导致自检几次才能通过。最终导致开机缓慢。第一种,兼容性问题。不过这种相对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bios?小白啊。。。。

开始我也怀疑过bios问题  刷过几遍bios后 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机需要很长时间的。确定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我遇到两种。一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桥虚焊,或者电容问 ...

谢谢你的指点 我会照着你的思路去尝试一下  。我这边有十几块这样的卡 搞的我很头痛~~~~

网友C:
我 也遇到 过 不少的750   750TI都是 这样,换过 核心仍然没好,换了显存还 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 也遇到 过 不少的750   750TI都是 这样,换过 核心仍然没好,换了显存还 那样。

估计是小的问题,我还在找,看到这卡我都想吐

网友D:
遇到过技嘉B75等11550的主板上650TI以上的显卡开机慢。最后是更新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技嘉B75等11550的主板上650TI以上的显卡开机慢。最后是更新BIOS解决。

谢谢你 我这边刷了几块还没好  {:4_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