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F-X上电保护

楼主(2018-09-30):
一台学校老服务器送过来修,现象是上电一直重启不跑码,主板是华硕P7F-X,拿CPU供电能不重启保护,查CPU上管不短路,ATX对地也不短 ,我现在是拆上管呢还是查CPU供电芯片,还是滤波电容,求帮助。

网友:
这种老板子,换一个算了.修太费劲了.

网友:
是老机子,感觉无从下手,好象不短路的。

网友:
spd有3.3吗

网友:
内存跟CPU供电上管G极同时掉

网友:
看起来还是要查CPU供电芯片条件了

网友:
开启条件有的,哎订了个U回头换了试试,这板子CPU参于触发,不装CPU还不触发。

网友:
  可以说CPU部分不短路。要不不会重启。直接开不起机。还是按时序查吧,比如少那组电压?等,

网友:
BIOS有读取过程,秒掉了,CPU供电和内存同时掉电的。谁有这图纸啊。已帮客户换了板子了,但是空的时候总想修起来这板子。

网友:
CPU部分不短路。要不不会重启。直接开不起机。还是按时序查吧

网友(2018-11-28):
这个板子上电保护经过换IO已解决了掉电。

网友:
你是怎么查最终是IO引起的上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