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干式打印机色彩异常维修

楼主(2018-09-30):
爱普生干式打印机色彩异常维修

  客户一台爱普生干式D700打印机,电话反映打印机色彩异常,照片打出来颜色有缺失,在家里清洗打印头多次,故障依旧,做喷嘴检查只有5个颜色出来,浅红色完全异常。

  于是让客户做火车过来上门维修,收到机器后打印测试故障与客户描述的相符。

  一般发生此故障大部分都是抽墨泵(通病)和喷头损坏引起的,由于仓库没有全新的抽墨泵就从样机上拆了一个换上,更换后浅红色完全正常,但前面几个颜色出现了异常。

  注:反复洗清打印头多次也没有变化(正常此情况换了抽墨泵考虑是喷头的问题,但查询数据只打了9万张左右,这种机器喷头正常18万张不成问题,感觉不像喷头损坏)。

  考虑到拿来前打了一张前面几个颜色都正常,就是最后一个异常,换了抽墨泵最后一个正常,说明最后一个颜色应该没有堵,前面几个颜色也不可能一下全堵了,于是和客户沟通从厂家发一个新的抽墨泵再测试,可能样机上的抽墨泵老化,密封性不良。3天后收到全新的抽墨泵组件,更换后情况更差,缺失的线条更多,但后面两个还是正常的。

  没有办法,只有从样机上拆下喷头和此机更换,测试喷头,测试中发现样机中的喷头安装到此机子上打印测试正常(排除了此机的管道问题),此机的喷头安装到样机上也是线条缺失严重。不想喷头坏也只有整喷头了,于是把喷头放到超声波里用清水震荡(振蒎后效果更差一点)。

  最后一步,使用厂家初始化加密狗工具对打印头超级强力清洗。

  清洗大约10分钟,间断性的抽墨,打印测试线性基本恢复,最后来了一个普能强力抽墨,机器恢复正常状态。

本文由迅维会员(李志云)提供

网友:
厂家初始化加密狗工具,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