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E39A700液晶电视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30):
海尔LE39A700液晶电视白屏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海尔LE39A700液晶电视白屏的故障机,客户描述的是有声音,按面板按键时屏幕白光无变化,但声音可控,还说电视机在没有坏时遥控器不起作用。

  从故障现象看问题应该是屏、屏边板、逻辑板居多,检查屏线正常,测量逻辑板VGH、VGL、VDD等电压都在正常范围,由于屏幕是均匀白光,应为逻辑板不正常,检查逻辑板上的SCK(时钟)、DI(数据进)、DO(数据出)、CS(片选),发现只有DI测试点为3.3V,其余为0V。

  这显然不正常,说明逻辑板不工作或损坏。先对U3(25X20BYNIG)刷白屏数据,结果无效,后来在网上只买到同板号配同屏号,而不是海尔电视牌子的逻辑板,上机电视正常。

  不能遥控是接收头滤波贴片电容严重漏电引起,更换后电视完全正常!后来又离线读取正常逻辑板的数据,刷到故障板上,就岀现下面的画面。

  顺便附上该机的主板数据,逻辑板数据。

海尔LE39A700主板,逻辑板数据:https://pan.baidu.com/s/1mEAthz1vr_PtdjvBOusiWg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