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昭阳K43A

楼主(2018-09-30):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昭阳K43A的电脑,说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

接过来插上可调电源,待机

按开关键确实么诶反应。。。和同行说机子放在这查查什么问题。

同行走过之后拆机,测待机3V,5V电感电压都有。。既然待机正常,那就测EC的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存在信号,休眠信号,RSMRST#,都正常。。

测EC,和南桥的晶振都有32.768的波形。

这是有点蒙了。。不触发一般不就这几种情况嘛。。

这时我按了一下开机键,开机键的灯闪了一下,还是不开机。。。

这时还去测一下EC的条件  怕刚才没测好,一测发下3V电压没有了,去测3V,5V电感电压也都没有了。

测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3V,5V

一开始是有的现在没有,就是按一下开机键之后没有了,这种情况应该是触发了,只是后级有短路,

断电一会在插上电,测3V,5V有电压了,顺手再按一下开机键,在测3V,5V没有。。

断电测后级的阻止,测到PQ26的4脚 ,阻止为2,短路了

直接烧鸡,最终为c670 ,拆掉就好了

最后来张亮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