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迷你ONE大灯不亮,车窗玻璃不能升降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30):
宝马迷你ONE大灯不亮,车窗玻璃不能升降故障维修一例

  接到修理厂的电话 ,一台11年的宝马迷你ONE出现大灯不亮,车窗玻璃不能升降等故障,根据维修经验这个是宝马车辆的通病,为车辆的搁脚模块数据丢失导致的。

  将位于驾驶员侧地板A柱下方的搁脚模块拆下来。

  打开内部看到电路板。

  采用的是摩托罗拉的9S12EQ384单片机,掩码是3M25J,根据编程器提供的接线图焊接对应的接线。

  读取原始的EEPROM数据,打开数据可以看到此数据已经错乱。

  下面是好的数据。

  可以明显对出出来的,安装编程器提供的方法将好的数据写入3M25J的EEPROM。装好车辆,此时车辆双闪闪烁,意思是需要对搁脚模块设码,用专业的解码设备执行设码流程。

  车辆恢复正常。至此,宝马迷你ONE大灯不亮,车窗玻璃不能升降故障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毕俊强)提供

网友:
我去,这样也行?年薪那不得几十,上百万啊?

网友:
我是个俗人,想问个特别俗的问题。这种情况能收到5,600吗?还是你给别人做的枪手?

网友:
汽车主机电脑这个维修利润应该可以!

网友:
  汽车主机也可以嗄。。。其实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就看你敢不敢下手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