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版号NM-A151 不开机

楼主(2018-09-30):
接了台E440的机器。故障是这样的;开机电源灯亮,电流上不去,0.02.我拔了COMS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问题来了单用电源怎么用都可以,放多久都可以开机,装上电池后开机原故障,拆下电池又可以了、就是不能装电池,单用电池还是电源电池一起用都是开不起来,电流0.02.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问题,看好多说是南桥问题,但是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单用电源就可以。

网友A:
隔离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隔离保护管有问题吧........................

网友C:
                              通病了换南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病了换南桥吧。

换南桥好了,现在是电池可以放电,不充电,大师有高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保护管有问题吧........................

换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可能性比较大

换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南桥好了,现在是电池可以放电,不充电,大师有高招吗

换个ec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隔离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