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先锋LED-40B960液晶电视机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30):
先锋LED-40B960液晶电视机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先锋LED-40B96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机指示灯不亮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先锋LED-40B960电视机,故障是液晶电视机指示灯不亮,据用户讲前几天发现指示灯闪烁,后来亮了就可以开机了,看现象不该是数据故障,于是拆机检查。

  发现主板几个三端稳压器电压是好的,后来发现图片中UD2没有电压输出,这是一个5个脚的稳压器输出1.25v,于是检查其4脚输入电压有5V,大概检查外围无严重短路后,从一个好的康佳主板上面取了一个1206的三端稳压器换上去,结果还是没有电压输出,于是又仔细外围,发现图片中电容严重漏电,于是找了一个换了1.25V输出了,等一会电视机灯亮了,当然电视机二次开机好了,至此,先锋LED-40B960液晶电视机指示灯不亮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