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开机500MA大电流,A8附近很烫,周围的电容测试无短路,难住了,大神救我,

楼主(2018-09-30):
6P开机500MA大电流,A8附近很烫,周围的电容测试无短路,难住了,重做了U2,无效果,大神救我,一单采用有奖励

网友A:
500就不是u2的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就不是u2的问题了啊

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从装cpu的吗?如果是可能是上层没有装好。要不可能就是cpu

网友:
先用松香法!锁定故障点!!!!!!!!!!!!!!!

网友:
松香大法烧一烧

网友:
烧不出来呢

网友:
Cpu没有做过

网友:
A8上面的电感,电容容易虚焊,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