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2/BM5242/DP MB 掉电

楼主(2018-09-30):
  P5G41T-M LX2/BM5242/DP MB 反复掉电 D0 98 9B 掉电 反复掉 感觉给认内存就掉的..内存 SPD 电压正常 3.3 供电 1.20 应该没到内存就掉.
 BIOS 也刷新了..用P5G41T- M LX V2 bios 不掉..但是卡到9B 换了几片U 都是一样故障..bios 旁边的822 也换了..没用.SB  也加焊无果..对这片板子原先是时钟芯征损坏了..我换了一片一模一样的9LPRS441AGLF 但是时钟都发出了..正常...这片板子的CPU IC APS 0905 和这个CPU 芯片有关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昨天搞了一下午..测试了内存 SPD 总线.地址线都没有问题..就有4个时钟 有一组正常..一组有点小区别..对比好板测试的..
1组在好的板子上面 读内存时 0.4左右...而坏板 这组时钟 不过内存时  0.1  ..打开点图 这组时钟直连北桥....坏板刷过BIOS 后 跑E1  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加油!努力。虽然我不遇过这故障。我遇到我会换U和检测北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