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820-3482-a 开机有咚一声 屏幕不显

楼主(2018-09-30):
A1418 820-3482-a 开机有咚一声 屏幕不显,此机是客户换硬盘屏幕没粘好 ,屏幕掉下来,就不显示了。我屏幕换过了还是不显,像这种该怎么修啊 查哪里个地方
硬盘

网友:
主板的平线接口 你看看有坏吗 在看看高压启动了吗

网友:
屏线接口估计有问题了

网友:
重点还是查屏上的标点 看看是不是排线断了

网友:
屏的读屏数据线接触不良没读到屏信息就那样有响不亮屏

网友:
苹果机信号忘名字了,国产机叫EDID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也有可能是客户乱插把LVDS什么信号擦烧了

网友:
看看屏接口 有没有问题 暗屏不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