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6Y30 CPU拆成这样子的焊盘,还能上吗

楼主(2018-09-30):
如题,接一台联想700S-14ISK超级本,插电源把CPU给烧了,还有EC,5V供电管。这个CPU好小,焊点非常细,以前没做过这种手机一样的芯片,拆 的时候,先是刷上了BGA除胶液,等半小时,然后刷上焊膏,上BGA跑了三遍无铅曲线,最后才免强推得动,赶紧夹了下来,可是清理完焊盘后,心里立马不淡定了,有那多点掉漆了,这些点都是相连的,如果不处理直接上CPU能不能用呢,有经验老道的大师指点一下么

网友A:
把漏铜的地方补点绿油,然后用固化灯固化一下

网友B:
问题不大。上吧。另外这个U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点都是相连的,我一般直接上,

网友:
静待楼主实验结果,我也想知道这样还能用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大。上吧。另外这个U多少钱买的?

买的测试版的U,150,不知道是真是假,原型号的要400块,心里没底修这个板

网友:
还是补下漆

网友:
看不到,太小,放大镜10倍的都看得眼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测试版的U,150,不知道是真是假,原型号的要400块,心里没底修这个板

测试的不可能亮    漏铜的地方图上油  不然连锡

网友:
没搞过啊,,我们都不换U,直接换板的。楼主好了说下

网友D:
换板也就450吧.我也接了一块,还在等客户电话看搞不搞.

网友:
正常没影响的       直接去做吧

网友:
测试的U一般都是坏的。卖芯片的人也没有测试架测试U的好坏,只是简单的用万用表量电容阻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板也就450吧.我也接了一块,还在等客户电话看搞不搞.

你在哪里看的,我淘宝上找遍了都没有,都是一千以上的,这个板CPU都400块了

网友:
可以直接上  。我都不管的  直接上从没有出事过

网友E:
这种中间接地的点一般都不做处理拖平了直接上,这种u换过一次,亮机了,拆开我也没底,想差买都买了,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看那块连在一起的应该都是地吧,直接上,祝你好运.换U风险实在有点高.U也没法测试好坏,单凭阻值测量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中间接地的点一般都不做处理拖平了直接上,这种u换过一次,亮机了,拆开我也没底,想差买都买了,死马 ...

高手,我焊上去了,可这板声卡也挂了,按开关,灯亮,5V发热,声卡发烫,还有一个电压转换芯片AYOA也烧穿了,全部拆掉,再上电,CPU电压没有出来,一首凉凉送给自己吧,管理芯片是NCP81208,也是刚换过的,下面准备测量一下它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了,还有刷BIOS,原来的芯片被我弄不见,现在买的一个新的芯片刷的BIOS,不知道是否会因为OTP区资料不同而不能读BIOS,

网友F:
烧的东西 太多了   ,你这修不出来  亏钱了呀

网友:
这个露铜的用绿胶补上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烧的东西 太多了   ,你这修不出来  亏钱了呀

钱早就亏了,这台机坑死我了,客户来的时候说是不能充电,电池能亮机的,当时只报了两百块,拆机,照例用我的可调电源加转换头上,转换头是FOR YOGA3的,这鬼使神差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不通用还是没有插到位,一接上电源就大短路,跟着就冒烟了,赶紧拔下来,再用电池上,这时候已经无法再开机了,CPU发热,3.3V变成2.2V,彻底凉了。
这个电路是YOGA的,看起来类似于电池隔离管一样的USB供电管,外面有20V进来的时候,这个管子是截止的,当插入USB的时候,这个管子是导通的,而我插上电源之所以会烧,应该是20V进来的时候,USB供电管没有截止,导致20V电压直接窜到5V供电上,板子上所有用5V供电的芯片全部挂了,包括EC,声卡、CPU供电管理芯片,并造成场管短路,直接烧毁CPU、、、、、、

这种反人类的设计,居然为了节省一个接口的成本,将如此大的风险置于客户的日常使用中,难怪联想会越做越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钱早就亏了,这台机坑死我了,客户来的时候说是不能充电,电池能亮机的,当时只报了两百块,拆机,照例用 ...

联想异形口的机器都这德行,特别多VUSB隔离管击穿死伤一片而报废的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还没搞定吗

网友C:
CPU焊上去了,但是没有CPU供电,怀疑NCP81208下面挂的三个驱动芯片也有问题,因为也是5V供电给它们的,正在订芯片,还有声卡跟一个电压转换芯片AYOA,有结果我会放上来,感谢大家这么热情关注和提供积极的意见及建议

网友:
我只能说  你真厉害:   CPU 不好弄

网友:
是我就不搞了,麻烦

网友G:
是的 烧的东西多  成本高  最好是换板子  修好  如果不稳定 客户也会不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是的 烧的东西多  成本高  最好是换板子  修好  如果不稳定 客户也会不理解

被逼的,这个板子现在是我的,客户说来的时候是亮机的,所以拿走的时候也要亮机,而他选择不修了,我说赔300块给他都不愿意,哎,有理说不清,只能另外买了一台,换主板给人家了,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没关系的,如果是这样子的,我会偷懒,连漆都不会去补

网友:
你是靠谱的兄弟,辛苦了。

网友H:
修这么高难度的东西,我看的抽气,根本没有把握  修坏倒是有把握

网友:
相连的做过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逼的,这个板子现在是我的,客户说来的时候是亮机的,所以拿走的时候也要亮机,而他选择不修了,我说赔 ...

修一定要注意  要和客户说好  我们都是被坑过的   有时说好   客户都不认账  全是泪

网友:
没事,直接装吧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的,焊上去吧,这么一点掉漆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焊上去了,但是没有CPU供电,怀疑NCP81208下面挂的三个驱动芯片也有问题,因为也是5V供电给它们的,正 ...

这么搞多麻烦了,还不如最开始就换板,方便还没这么多事,也不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网友:
要补漆才可以上了

网友:
换板吧没救了你肯定拖锡的时候手太重了

网友:
换u  风险太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里看的,我淘宝上找遍了都没有,都是一千以上的,这个板CPU都400块了

交换板,450元,单购差不多1100元.淘宝上蛮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换板,450元,单购差不多1100元.淘宝上蛮多.

说是450而已,都是套路来的,寄过去就由卖家说了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一来二去就翻倍了,到时不换的话就亏来回邮费,换的话等于跟单购一样价,白搭一块板给他

网友:
先补下漆

网友:
把漏铜的地方补点绿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些点估计就是连在一起的供电或者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这么高难度的东西,我看的抽气,根本没有把握  修坏倒是有把握

说的没毛病.修这个没经验吓死人.

网友:
发个新的芯片放上去gba 的时候等戏珠化了不要动桥然后试试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是联锡了,那就不好搞了除非上绿油固话我看也不好固化那就放弃吧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都是没成功楼主你可以试试

网友:
烧了一大片元件,这样维修很浪费时间,修不修得好心理都没谱,维修难呀!

网友:
应该可以,焊的时候小心点就行

网友I:
问题不大,涂点绿油固化一下搞定。。。测试版不是es那些吗?还是那些拆机外观看起来不好的那些?

网友:
这个不影响的吧

网友:
尴尬死了

网友:
这种可以直接上U吧,掌握好温度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上啊 本来就是相连的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问题不大,涂点绿油固化一下搞定。。。测试版不是es那些吗?还是那些拆机外观看起来不好的那些?

型号被磨掉了,说是QJ9U,代换器,我焊上去了,现在是触发后,灯亮,除了NCP81208管理的那三个供电没有出来,其他电压都出来了,BIOS刷过,芯片也换联想的拆机芯片来刷的,这个NCP81208下挂着三个驱动芯片,分别丝印为A39和两个CG9,通过查电路图得知它们是NCP81151和NCP81253,其中NCP81253我换了,但是手上没有NCP81151,就没有换,看电路图,这两个芯片脚位功能是一样的,直接用CG9换到A39位置上也不出电压,想着是不是要订个NCP81151回来装上试试看,这么折腾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被磨掉了,说是QJ9U,代换器,我焊上去了,现在是触发后,灯亮,除了NCP81208管理的那三个供电没有出 ...

建议考虑下bios,昨天有个7代cpu的机器刷了论坛上几个原机备份的bios都上电不全。。。原机是能亮的,论坛一共有三个bios,刷到第三个能正常显示!六代之后很多机器me不对上电不全

网友J:
这种机,先调个5V左右的电压接上看短路不。不短,再调20V,这样就安全些,不会烧更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机,先调个5V左右的电压接上看短路不。不短,再调20V,这样就安全些,不会烧更多的东西

5V供电管我已经拆了,当初就是因为没有认识这种异型口的充电电路,吃了哑巴亏,索性拆掉5V管,不用USB了,只能充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漏铜的地方补点绿油,然后用固化灯固化一下

需要补绿油吗?又不是掉点断线了,非要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吗

网友:
这些点本来就是相连的,怕啥,直接上就好了呗、

网友:
一看就是锡线拖太狠了,一般就烙铁拖平就好,不要用锡线

网友:
这种直接上没事的,都在一条线的的

网友:
遇到CPU坏了 一般都先甩一个换主板  如果买U占了主板一半的价格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做坏了 自己就凉凉

网友K: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也是短路,CPU烧了,不修了换主板都没有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也是短路,CPU烧了,不修了换主板都没有货!

北京那家有货,我问了,不换的,要单购,一千块
我现在是CPU没有供电,不知道是买的CPU不行还是焊得不行,不短路,正常触发发,除NCP81208管理的那三个供电,其他都出来了,我怀疑BIOS问题,因为原装的芯片被我弄丢了,现在是另外用其他芯片刷上去了,联想有几款机子都有这种问题,BIOS芯片带OTP区的,换芯片无法读取BIOS,导致不跑码或者不上电,不出电压等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京那家有货,我问了,不换的,要单购,一千块
我现在是CPU没有供电,不知道是买的CPU不行还是焊得不行 ...

客户拿走了,说CPU坏了,就不修了,找我又买台新的。

网友:
他们都是连载一起的 应该问题不大啊

网友(2020-01-31):
楼主你好:想知道最后是如何修出CPU供电的,盼复,,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5v供电管拆了,只能充电,想问一句,管子型号是u52吗?

网友:
这修订胆战心惊的啊

网友:
可以用  加绿油可以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个710 U坏的,干脆通知换版

网友:
没有现成的便宜CPU更换,只能换板,价格高了,顾客不修

网友:
这个就是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都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