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改集显板号LA-47

楼主(2018-09-30):
36、一台联想B470开机有跳变,电流到700MA左右不动,测CPU集成显卡无供电,查论坛这个故障很普遍,不过内存不出集显供电,测内存供电正常,还有独显不正常集显无供电,看独显已经焊过,重新加焊了一遍还是一样,想如果是独显问题可以改集显试试,把显卡芯片拆除,拆除后下面垫一塑料板,否则螺丝上紧后散热片会碰到主板。
独显改集显B470只需改动一处电阻即可,
电阻装到R2012,R2013位置工作在UMA模式
调整电阻的位置在下面:
改好后集显还是不出来,独显供电也没有了,测独显供电芯片RT8208第15脚没有电压,从内存供电芯片TPS51218第三脚开启信号飞线过去,开机出现开机画面,以为修复了,但开机走到小窗户图案的时候机器就卡机,进不去系统,重装系统还是不行,看来还是出在集显电路上,想到从独显供电过去的电压时序和电压值都不对(独显供电0.85V集显0.45V)还是把集显修出来试试吧,把CPU供电芯片NCP6131,驱动芯片NCP5911和两个铁壳管都换掉了,集显还是不出,测NCP5911的3脚4.8V4脚5V都正常就是2脚PWM控制脚0V说明NCP6131根本没有发给集显供电电路驱动信号,而信号由NCP6131的28脚发出,受控于27脚,图纸标明集成显卡时PR4246不装,
测27脚有电压0.65V翻过主板发现一个电阻一头悬空,量了一下正是PR4208这个电阻才想起刚开始修这个板的时候以为27脚高电平是集显供电开启,所以就把电阻给翘起了,把电阻补回去,通电试了一下,集显供电出来了,0.45V,再开机顺利进系统,机器修复,
看来独显坏也会造成集显供电不出,无法启动的故障。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