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uperx 5b vc 公共点电压有19v 待机电压一点没有

楼主(2018-09-30):
公共点电压正常19v PD203 炸裂 摘掉后 故障依旧、但是我没更换、 现在的问题是 无待机3V5V 没有、找了图纸 也没找到!问下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的!

网友A:
pd203是公共点前端的稳压二极管吗。。看下待机电压用的什么ic  就着ic找找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203是公共点前端的稳压二极管吗。。看下待机电压用的什么ic  就着ic找找看咯

这个二极管不安装 不会有什么吧?这机器没有图纸啊 芯片上也没有型号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也不知道脚位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