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 无背光

楼主(2018-09-30):
机器型号:   小米6
故障 :   无背光
故障分析  :
机器进过水
短接的  地方 是电感  去了短接  还 是 不 行
进水 没 多大地方  我 想应该 是 没升压   测试 电压3.6V 果然
我把玻璃 升压管 到6S上面  取下来的
换上去 loogo 出来了 好高兴呀
  看到loogo 心里好爽

加我
微信 541072535   朋友多路好走
加我 给链接

网友:
这么多资料你应该无私奉献出来

网友A:
朋友红米6a进水无wifi能修不?换板子要200有点太贵了

网友:
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红米6a进水无wifi能修不?换板子要200有点太贵了

可以修复

网友:
同意楼主多分享一些资料出来   有些是我们没有的

网友:
那小玻璃管是二极管吧,怎么是升压管。。。不解。

网友B:
楼主技术好,人也热心。顶起来。

网友: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的确够冷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好,人也热心。顶起来。

xiex谢谢 你

网友C:
楼主细心,懂得举一反三,赞一个

网友D:
苹果6s和小米6的显示升压管通用啊!

网友:
小米5x烧了灯控

网友E:
请教楼主,小米5s进水,wifi无法使用,更换WiFi芯片无果,还有救吗

网友:
玻璃管小米和6s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细心,懂得举一反三,赞一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6s和小米6的显示升压管通用啊!

这个可以的

网友:
可以修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小米5s进水,wifi无法使用,更换WiFi芯片无果,还有救吗

是白色的WiFi吗

网友G:
你用6S的升压管换到小米上,这么说他们是通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6S的升压管换到小米上,这么说他们是通用的了

恩是的

网友:
楼主已加微信 向大神学习

网友H:
升压芯片的代换原则是什么?是不是和笔记本的场效应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升压芯片的代换原则是什么?是不是和笔记本的场效应管一样

会笔记本修手机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白色的WiFi吗

不是白色的,可以点击一下,有颜色,然后表白的

网友:
国产大手能否加个微信

网友:
这个可以有,楼主怎么知道6S与小米6的升压管通用的

网友:
灯控的升压中的电感  不能飞线吧

网友:
现在修手机的。行情好过修电脑很多。

网友:
资料多技术好

网友:
升压芯片  和6s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