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isk 版号NM-A711不开机维修 勿喷

楼主(2018-09-30):
17年新机,无图纸,半年前进过水,客户使用过程中插耳机后掉电,并不充电,拆机先清理腐蚀,无短路,然后接电源不通电,不过保护隔离电路,该型号不插电池是没有主供电的,之前遇到过,插上电池和电源依然不过保护隔离,也没有电池电压,公共点3V-7V跳变,G级无高电位,两管均未导通,使用过程中掉电,电池应该有电才对,换充电芯片,声卡都不行,没图纸不好找问题,差点放弃了,后面无赖之下把电池插在主板上,用14V直接给电池供电,有电流,再插电源,奇迹般的好了,开机电池电量百分之九十。

网友:
不插电池就没有主供电,这也是一个奇葩设计啦。

网友:
这设计   ,   真不清楚是什么原理        ·

网友A:
充电ic,应该是24780吧,原理应该是激活电池后,电池有电了,DC模式下线性产生,然后保护隔离就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ic,应该是24780吧,原理应该是激活电池后,电池有电了,DC模式下线性产生,然后保护隔离就导通了

对的,没毛病,只是之前一直没想到电池有电的情况下自动保护了

网友(2020-01-05):
用14V直接给电池供电,有电流,再插电源,奇迹般的好了 是不是机器的RTC电路还是由大电池供电的

网友(2020-03-21):
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