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A420P 版号E550 VER 1.1 HM65和UM65代换问题

楼主(2018-09-30):
求助神舟A420P 版号E550 VER 1.1 HM65和UM65代换问题 原机是HM65 南桥发烫 找了个UM65 装上开机亮了 测试两天会出现掉电的情况  后出现认不到硬盘了 是不是南桥不通用还是其他问题  二代的南桥按道理是通用的撒

网友:
买个一样的又不贵

网友:
一修的机器故障通常就一处,应该是桥不通用把

网友:
硬盘认不到感觉跟换桥关系很大  因为如果不是二修  现象还是单一的比较多

网友:
把BIOS刷出来合个ME试试,还不行换一样型号的桥。

网友:
换个原桥再刷个BIOS吧

网友:
重新加焊了一次南桥就认到到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