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60 14290-2 二修机求助

楼主(2018-09-30):
2修机   内存旁边差件 求这个机器的图纸  或是内存部分高清照片,             现在是插上内存只能开机一次 而且进不去系统,关机在开一过内存就掉电 。必须把内存换另一个接口2,在开才会亮机。亮机以后关了 。再开又不行了,
         又得换回接口1   就这样反复的换过去,换过来,而且只能亮一次机。。。真他妈见鬼了。BIOS已经刷过了。。。。最后发现内存旁边少了一个三极管,。找了哥三极管装上还是一样的··现象 现在测地没辙了。  谁有图纸分享一下啊··或者是高清照片。

网友A:
看下内存条件,供电管理总线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内存条件,供电管理总线阻值

我怀疑是被人拆了东西 。想找图纸或是高清照片啊··

网友:
现在我手有一台,也没好,不过你那内存旁边确实少个东西。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