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56不充电。。谁修过.。电池换过。。ISL6259换过

楼主(2018-09-30):
A1456不充电。。谁修过.。电池换过。。ISL6259换过

网友:
你说的这么简单谁能帮你分析,起码图纸呢,做了哪些操作得说清楚吧

网友:
查条件才知道一味的换找不到问题所在 芯片条件查查

网友:
你这样说,我只能回你换板一定会好的

网友:
你这样问,我有点怀疑你是不是真的迅维实地学员

网友:
不充电问题多着了,

网友:
反馈电阻查了吗?这个电阻也是通病哦,还有包括小绿灯都跟不充电有关系

网友:
不充电是最好修的,基本没多大的故障

网友:
主要查那些信号。。。。。。。。。。。。

网友:
苹果修起来还是没其他机器那么好修。。。。

网友:
你是不是该下个图纸,测量一下电池供电部分电压。

网友:
给别人修好了。。主要没思路。。看来要进修下苹果

网友:
测试下电池接口位置信号,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