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2080pr,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8-09-30):
有两台HP2080pr,都是XP系统,一台是开机后,到Windows滚动条卡死,进PE,检查硬盘没有坏道,后来低格了,重做系统,但是到滚动条还是死机,考虑到硬盘有七八年了,换了块新硬盘,做好系统,开机还是滚动条死机。另一台有时开机正常,但有时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发应,拔掉电源线,等半天左右时间,插上开机就有发应了,各个接口都重新插拔过,应该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本人新手小白一枚,求各位大师指导一二,先行谢过。

网友:
最好找专业的检修下吧

网友:
检查看看是那里的问题,把有问题的原件换掉。

网友:
硬盘改ide就好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