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大神7p无听筒声音

楼主(2018-09-30):
听筒和排线都正常,音频换了还是听筒无声

网友A:
只是无听筒吗,7代音频容易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无听筒吗,7代音频容易掉点

其他声音都正常,就是听筒无声

网友:
6代6p基带虚焊会无听筒,7代你查查

网友:
无听筒,无送话,搞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