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E7240板号LA-9431P按开机键没反应,插电源待机电流偏大

楼主(2018-09-30):
DELL-E7240板号LA-9431P按开机键没反应,插电源待机电流偏大0.15A,应该是有短路,或是烧坏的元件。

摸主板靠近风扇有一芯片CD3310B发热,
搜索CD3310查它是一个外设的供电芯片,拆掉不影响主要电路,直接拆掉了,

拆掉后待机恢复到0.009,开机恢复正常。
这个芯片算是通病了。

补充内容 (2018-10-4 21:53):
后来机器不能使用电池了,下面有解决方案

网友:
有图纸吗,这是个用来做什么用的芯片

网友:
请教,拆掉的那个芯片对电脑没有影响吗

网友:
拆了没有影响,开机正常,良心保证!只不过我忘记拍开机照片了,客户急等要。
图纸有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2976-1-1.html

网友:
cd8801请教下是什么作用?只知道是个电源芯片

网友:
抱歉了,机器今天机主又返回来了,电池不开机。根据图纸从电池接口开始往前查,F:\图片\00.png测场管PQ811D极和S极都有8V左右的电压,量PQ811第4脚

,电压由0.45V逐渐升高,再测PQ811第5678脚电压是0V,看来是PQ811的栅极控制电路出问题了,这也许就是当时拆掉CD330时电池还能用的

原因吧。

网友:
PQ811栅极经电阻PR821接到了CD3301的第29脚,应该是一个保护控制,不影响保护隔离电路,
所以直接把cd3301第29脚接地了,
现在机器用电池开机正常,放电后再充电也正常。

网友:
补上开机图,这张是用电池开机的

这张是适配器开机的,充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