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8-09-30):
同行拿来个G480说进水5到6天了。一听有点不想修了
进水太多天都不好修的。还是打个可调电源试试。刚上可
调电源待机都是正常。能开机进系统。应该就进水不严重了
可一拆。 最后修复

网友:
于是乎到底除了水渍还有什么问题?拍了一大堆照片

网友A:
这水真不给面子    也不断断线    ,             ·

网友:
感觉霉起来都很厉害了,这个机器感觉进水的还蛮多的,刚好待机就在触摸板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水真不给面子    也不断断线    ,             ·

别这么狠好吧。老兄。断线修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烦找断线,太细了,看的眼花

关键这个机子的电路图还不能查找元件的。板子上面有些电阻电容没有C印。修起来很烦。里面烧了几个电阻。还好没断线。

网友:
怎么修好的,也不说清楚,拍几幅照片。。。。。。。

网友:
不断线算好了

网友:
看起多严重的。有时候电脑弄多了看到这种麻烦的就不想弄

网友:
好严重的感觉 也能修好 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