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家帮助一下6P问题没思路.

楼主(2018-09-30):
一台6P.电池开机一开机就关机或者重启.用稳压电源就能开机.开久一会还是自动重启.不会像电池开机立马开完就关.主板电池座已经换过.电池也换了都不行.
自动重启

网友:
开机电流是正常跳变.

网友:
电池数据

网友:
上电池开完机立马关了.测试不到数据.上稳压电源可以开但是也看不到电池数据呀

网友:
看看USB到CPU的电池数据有无问题

网友:
遇到过小6无电池数据重启的和你的现象差不多,打值USB到CPU正常,飞线上拉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