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_s3是桥内部上拉吗

楼主(2018-09-30):
SLP_s3等电源管理信号是桥内部上拉为高电平吗。还是EC内部上拉为高电平桥在待机的时候把它拉低呢

网友:
对的,Slp-s3是由桥在待机条件正常;并且收到PWRBTN#触发信号后,在内部上拉为高电平的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验证一下
找一块好的主板,将从桥出来的Slp-S3信号去到的地方都断开
因为Slp-S3是没有上啦电阻的
在触发后在测  Slp S3是3.3V  说明是由桥内部上啦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