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两台微软的平板,一台PRO3,一台PRO4,不同的毛病,不知有没有修到过同样问题的

楼主(2018-09-30):
一台PRO3,插上电源,指示灯不管,不能触发,但从公共电接入12V,能够触发亮机,保护隔离不过,对照一块好板测量,目前还没有发现哪里有明显的异常之处
处理:更换过EC及充放电芯片

一台PRO4,之前是插电指示灯不亮,更换尾插后正常,但接键盘异常,时好时坏。光板时测量键盘的数据线,4根数据线阻值每2根都是一致的,接上电池或电源后测量,其中一根阻值明显偏低。

处理:更换过EC,更换后接电池依然会出现一根线阻值降低的情况

不知有没有同行修到过这样的状况,还望给些指点

另外,之前拆surface的屏,基本上是拆一块破一块,调整了拆机方法,最近3台机器,全部完美拆开

我是按照下面的方式来拆的

1、先用加热垫调到70度左右,加热3-5分钟,这一步后来看其实也并不重要
2、找一块软点的金属,剪成长条,头部用锉刀磨薄一点
3、从开关按键那一面下刀,那面的边框可往下面掰一点,这样就容易把刀伸进去了
4、风枪开成100度,取掉风嘴,加热边框,再一点的把刀往加热的方向斜着推,推不动时多加热一会再推。
5、拐角处多加热一会儿,更小心些。只要足够耐心,按照上述方式,应该可以完美拆下。第一块我差不多用了1个小时左右,第二块半个小时左右就拆下了

补充内容 (2018-10-19 14:49):
PRO4键盘时好时坏的问题,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牛逼  期待你的拆机方法  学习学习

网友:
屏是怎么拆的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厉害,怎么拆开的啊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的。

网友:
怎么拆的屏。机加热吗?

网友A:
装电池测量阻值是不对的,阻值测量都是无电的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电池测量阻值是不对的,阻值测量都是无电的状态的,

对照手上一台正常的pro3(pro3,pro4键盘可通用),接电池状态下,数据线阻值22一致

网友:
               手机植锡的钢网很好用

网友:
PRO4键盘 接口阻值正常是 256  31  512  256   39       电压分别是0V  3V  5V  1.8V  1.8V

网友:
这键盘问题百分百修的好 修不好发了给我修 当天给你发回去

网友:
重装系统后,键盘时认时不认的故障消失。的确没有想到系统会导致这样的状况

网友(2018-11-05):
和ec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动ec 动了也是浪费时间 走弯路 pro4的键盘问题有 系统下插键盘黑屏 pro3键盘能用 pro4的用不了 都是秒杀的

网友:
上次换个电池把屏幕干破了。。。第一个拆这个玩意儿,感觉比ipad那些个平板的屏幕难拆多了。。。淘宝上连续买来两块屏幕都有问题的!这个机器以后不打算接了,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