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笔记本MAC地址换网卡能改变吗

楼主(2018-10-01):
请问一下笔记本MAC地址换网卡能改变吗?

网友A:
如何能改变MAC不让追踪到。。。。。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或是主板mac地址都是刷到bios芯片里面了,用专门的软件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B:
可以改,用软件改或者改BIOS文件里面地址再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能改变MAC不让追踪到。。。。。

改Mac地址啊!BIOS里!或者网卡BIOS里

网友:
那种有线的网卡直接风枪换掉 网卡有的是MAC集成在内部的。或者刷MAC 地址,有的是单独的芯片有的在主板BIOS里面,  无线WIFI  那就直接换掉这个也有MAC。。。。

网友:
有工具改的,一般在BIOS里面

网友:
                        手动也可以改的。

网友:
MAC可以改  分开有线、无线网卡来说 具体方法可以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用软件改或者改BIOS文件里面地址再刷进去

软件改的都是软修改装过系统都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