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lus

楼主(2018-10-01):
问问大神们,6P黑白触摸都换过了,线也接了,座子阻值全正常,连nfc前端也换了,依旧无法触摸,究竟哪里出问题了,现在怎么个查法

网友:
供电查一下呢

网友A:
查一下正负5.7还有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正负5.7还有5.1

你好 经测量,黑触摸正负5.7,1.8供电都有,但是白触摸的1.8跟5.7没有,c2402 c2403 2432 2433 请问接下来应该怎么搞

网友:
你好 经测量,黑触摸正负5.7,1.8供电都有,但是白触摸的1.8跟5.7没有,c2402 c2403 2432 2433 请问接下来应该怎么搞,

网友B:
好了好了,已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好了,已搞定!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