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硬盘接入电脑后提示磁盘结构损坏且无法读取数据恢复过程

楼主(2018-10-01):
硬盘接入电脑后提示磁盘结构损坏且无法读取数据恢复过程

  今天接到一块硬盘,故障为接入电脑后提示"磁盘结构损坏且无法读取",下面我们来进行数据恢复。首先将故障硬盘接入数据恢复平台。

  打开底层编辑软件查看MBR为正常,下面检查故障分区的DBR。

  通过观察发现DBR正常无误,然后向下搜索MFT Mirr,MFT目录表备份搜索条件为(46 49 4C 45)找到MFT Mirr。

  找到后记录扇区位置,然后回到DBR计算MFT位置,公式为DBR位置+(MFT簇数×硬盘簇号),即167778304+(786432×8)=174069760(MFT位置)。

  找到MFT位置后粘贴备份。

  保存,重新启动计算机方可正常打开硬盘分区。

本文由迅维会员(zbhtl)提供

网友:
有关于mbr重写的详细教程吗

网友:
每个参数的数据和规定,是不是有文档,就是说明书啊,,,,,,,,,,,

网友:
简单直接用CHKDSK /F修复下OK 不过损坏的文件是看不到的

网友:
网上有相关解说的,论坛你们搜下,或到迅维网校看看,实没有我上班传个上来。

网友A:
不错啊,看起来很专业啊,,,,。、、、、、、、、、、、、、

网友:
每个参数的数据和规定,是不是有文档,就是说明书啊

网友(2018-11-04):
很专业,有没有GPT格式的重建方法呀

网友:
这个装备看起来号专业啊,我们机房里也有一个,还没打开过

网友:
 今天接到一块硬盘,故障为接入电脑后提示"磁盘结构损坏且无法读取",下面我们来进行数据恢复。首先将故障硬盘接入数据恢复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看起来很专业啊,,,,。、、、、、、、、、、、、、

简单直接用CHKDSK /F修复下OK 不过损坏的文件是看不到的

网友:
大神级别了,小白不会用WINHEX 。哎。。。

网友:
大神级别了,小白不会用WINHEX 。哎。。。也不是很懂!

网友:
MFT Mirr中只备份了MFT的前4k的数据,要注意这一点。MFT随着文件数量而变大数据量

网友: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谢谢分享!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先,可惜现在不能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