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

楼主(2018-10-01):
ASUS H61M-E 2.0BIOS 开机掉电自动在来刷BIOS 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刷好了 这个主板应该是通病

ASUS H61M-E 2.02.rar

网友:
bios 还能自动刷吗

网友A:
我正在修这个主板,刷了BIOS不行,插内存不报警,不插内存会报警,测CPU供电只有0.9V

网友:
我的毛病是 开机掉电 自动在来 我的主板能亮的 我的BIOS 只能解决开机掉一下电 自动在开的毛病
你那个不过内存的没有刷过BIOS  不清楚
你把内存槽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BIOS  用BIOS机刷的

网友B:
是刷BIOS好的嘛?BISO还有自动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刷BIOS好的嘛?BISO还有自动刷的吗

我是用编程器刷的  ASUS本有个软件刷的现在 打开报错了  所以只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华硕刷完BIOS可能会启动速度变慢 不知道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C:
H61不过内存可以解决吗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不过内存可以解决吗华硕。。。。。。。。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哦 。我没有刷过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下次遇见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通病吧我都刷好3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修这个主板,刷了BIOS不行,插内存不报警,不插内存会报警,测CPU供电只有0.9V

量取集显供电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