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60GM-VGS3 REV1.03不过内存

楼主(2018-10-01):
不过内存,固态电容发烫,更换后亮机。内存供电芯片:RT8120B
1:13.67v
2:8.67v (正常5V)
3:0v
4:2v (正常3.4V)
5:1.52V
6:1.65V(正常1.24V)
7:0.8V
8:5.1V

亮机BIOS 960GM-VGS3

网友:
简单,明了,就是没看明白要说明什么,让我们大家猜猜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
固态电容坏了。...`````````````

网友A:
固态电容坏的少之又少,而且这个外观一点变化都没有,固态坏一般都是从底部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电容坏的少之又少,而且这个外观一点变化都没有,固态坏一般都是从底部鼓出来。

是的,换下来的固态外观没有一点问题,也是怪,很少换固态电容。但确实换完之后就不发烫,标630测起来只有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