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技术性问题 关于液晶显示器的

楼主(2018-10-01):
请教大家一个技术性问题

有一个显示器 画面正常 就是有屏右侧有一块地方好像LED灯坏了 有一些不亮

然后我拆机 用迅维万能点屏器点屏后出现画面异常(当时电压我只选5V的) 出现好多竖线  换回原来的驱动板也是一样 显示异常和出现很多竖线

请问是不是屏的程序坏了

还有请问屏上面的小八脚芯片是不是叫码片?

还有要怎么刷啊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把逻辑板排线搞断了

网友:
屏有暗斑是液晶板的问题,不用折腾了,你点一下屏就把屏给点烧了,得不偿失

网友:
LG24寸LED最爱出现这情况。按液晶屏开关键几次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