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7T 故障:没有复位,有供电和时钟

楼主(2018-10-01):
测试全板供电正常,PCI-E 时钟也正常,就是没复位,测VOCE_PG NBPWROKSBPWROK 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联想到前几天修的M4N68T 也是有供电没复位,最后是RSTCON#的故障,找天点位找到RSTCON#,测只有1.2V 左右,按图纸显示应该是3.3V 通过822排阻上拉,应该也是3.3V 更换822 排阻故障解决

网友A:
这不就是 复位针电压偏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 复位针电压偏低吗?

对

网友:
好东西。一般这种故障。不常见。但又不得不去量,

网友:
你是直接量的复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