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产长城精灵无法起动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01):
2009年产长城精灵无法起动故障维修案例

  修理店反映长城精灵无法起动,更换了油泵泵芯后故障依旧。

  来到现场打开点火开关,仪表上的发动机故障指示灯点亮。

  初步判断发动机电脑的供电是正常的,把点火开关置于起动档,起动机运转正常,但发动机无法起动,也无起动迹象。用诊断仪读取到的发动机电脑信息。

  读取故障码,如下:

  清除故障码后再次读取,显示系统正常。用诊断仪读取发动机转速数据流,但打马达的时候诊断仪就会死机。估计是蓄电池的电压不足引起的。看不到数据流,只能逐个系统进行检查了。

  把点火线圈上的一根高压线拔下,离开点火线圈大约5mm,打马达时,发现点火线圈与高压线之间有高压跳火。可以说明点火系统是正常的。

  把第四缸喷油器的插接器拔下,打开点火开关,用普通试灯测量,发现其中有一根线有正电;用一发光二极管试灯一端夹着蓄电池正极,另一端测量喷油器的另一根线,打马达时,发光二极管试灯闪烁。可以说明喷油器的控制电路也是正常的。

  用诊断仪对油泵继电器进行动作测试,能听见油泵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但没有听见油管内有汽油流动的声音。对油泵继电器的线路进行检测,用发光二极管试灯一端夹着蓄电池正极,另一端测量30端子。

  试灯点亮,说明30端子供电正常,用发光二极管的一端夹着蓄电池正极,另一端测量87端子。

  试灯不亮,说明可能是油泵继电器87端子至油泵之间的线路、油泵本身或者油泵的接地线路有故障。

  把油泵的插接器拔下,接上试灯,打马达,试灯点亮,说明油泵的线路正常,油泵有故障。奇怪了,油泵不是新换上的吗,怎么会有故障呢?

  把油泵拆下,直接用蓄电池给电油泵,发现油泵有时转动,有时不转动。给电几次后,油泵都能正常运转了。把油泵装复,发动机顺利起动。

  为什么此前油泵不运转呢?估计是油泵泵芯内的碳刷与滑环接触不良,多次接电油泵运转后,碳刷与滑环之间的接触恢复正常,所以又能正常运转了。总的来说还是配件质量不达标。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管豪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