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5进水不触发二修,板号LA-6755P

楼主(2018-10-01):
早上修完两三个本子后,下午到接货前都没本子修了,老板从最底层的料箱拿出来了一个又是压了半年多的拆散的本子让我看看,他说是客户进水拿到别的地方没修好拿过来,问题是不触发,他大概看了下可能是桥问题,让我瞅瞅……

正贴:G475进水二修不触发,板号LA-6755P:
上电不触发,先看了下板子被动过的地方,EC BIOS刷过:
重点进水部位为触控板和声卡模块,这是前面修的人处理的:
测EC待机有,复位有,ACIN有,开关到EC脚位ON/OFF#有跳变,EC到桥PBTN_OUT#未发出,由于是刷过Ec bios,我重刷了一个故障依旧,一眼瞄到图上的U34,心想这不是LID_SW#么,戳一下,发现U34只有一脚3V,正常应该两脚,随即调图,并测得如下数据:
更换R756机器可以触发了,再看看板子上其他腐蚀区域,把声卡附近腐蚀元件全部加焊,不吃锡的全部更换,我可不想声卡模块出问题再折腾

处理完后发现这里又一个电阻腐蚀了,找出图纸看了下应该是桥和无线网卡连接的,是0Ω一坨锡干了过去……
上电发现不跑码,CMOS电池放电后正常开机,测试功能无异常,这是亮机图……
2018.9.13

网友:
这型号主板应该不贵吧,进液严重的就直接换,

网友:
下载分那么少平时是怎么活过来的啊,给加满分啦,哈哈

网友A:
这主板不贵,还好问题不大,不然只能换版,你这个不跑码放下电就好了,怕是有点悬哦

网友:
进水的怕后面用用出问题

网友:
听说回复有分加, 试试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
眼力很好啊

网友:
好功底,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不贵,还好问题不大,不然只能换版,你这个不跑码放下电就好了,怕是有点悬哦

这你就不懂了吧,如果进水不在桥区域,放电跑码的没见过返修的

网友:
这个是M杀的节凑呀 .这个上家是怎么修的  . ...

网友:
你这个不跑码放下电就好了,怕是有点悬哦

网友:
进水的以后用起来有可能还坏啊........................

网友:
我去,说到底此机不触发就是LID的问题啊,上家竟然放弃了。希望楼主修起来了可以很稳定

网友:
LID_SW#是休眠开关信号吧。和acin,电池电量信号构成EC发给南桥发真正触发信号的三大主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