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巧修A1370 板号820-3024-B 裸板上电0.13A

楼主(2018-10-01):
11Air一个,型号A1370,板号820-3024-B

板载内存板载CPU,到手时客户拿着适配器说让看看是适配器还是电脑问题,通电发现亮黄灯,表示已经充电,并且测到14.8V左右,告诉客户本子问题,拆机检测,登记,留机……
维修过程:
客户走后重新按开关尝试,依旧没有反应,拔掉电池发现通电时候自动上电到0.13A左右,测板子上供电,发现一个1.5,一个1.05,一个0.89,外加3、5V都有,还有几个没电的……
唉,苹果本子太少又犯恐惧症了,论坛看看有没有什么通病吧,没有发现通病,但是有个哥们同样的故障,是没CPU供电,好吧,找个图纸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结果发现是没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但是帖子说的条件都有……
看看CPU供电芯片U7400条件吧,发现没开启:
查其来源:
接着往前追,u7960实物没装:
再往前看受控于以下电路,故障出现,Q7950要为高前面控制其G级的三个三极管必须都导通,而芯片第五脚没电压肯定导通不了:
查其来源,以及最终解决方案及实物图:
上电发现已经跑码了:
接屏测试:
装机测试无异常:
2018.9.21

网友A:
楼主修机似行云流水,一招中地.手到擎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机似行云流水,一招中地.手到擎来.

感谢支持,我修苹果也是马马虎虎了,平时修的少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感谢分享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修的太好了以后多看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
直接拆掉不用装吗   。。。。。。。。。。。。。。。。。。。。。。。。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B:
是它坏了吗?拆掉就好了吗?不用安装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它坏了吗?拆掉就好了吗?不用安装一个吗

修到这种苹果ALL PWRGD信号不正常的,一般都直接拆的

网友:
问题点找准了,有点位图和电路图,手到擒来啊!

网友:
苹果断线的多,基本上是

网友:
修的不错啊,点赞!!!!学习学习。。。。

网友:
修的这么遛还说有恐慌。。。。。。。。。。。。。。

网友:
Q7950要为高前面控制其G级的三个三极管必须都导通,而芯片第五脚没电压肯定导通不了???

网友:
不错 学习 学习 很好的题材。。。。。

网友:
师傅 技术厉害 苹果 修修确实都是很麻烦 修多啦 其实 很多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修得太够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