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从无公共点到不触发到内接无显,无图无点位拯救拯救者15ISK

楼主(2018-10-01):
拯救者15ISK一台,板号NM-A711,没图没点位:
到手故障为上电不触发,也看不到充电,按开关键无反应……
一顿拆机发现拆完之后保护隔离都没过,论坛找相关帖子发现不识别电池过不了公共点,但是修到一个华硕的同样是24780没电池可以出公共点,直接把第一个隔离管拉通公共点就过去了,但是没有试过触发,因为开关信号出问题了……
然后去掉飞的线装上电池,发现公共点也能出来,但是补充的,量了下电池标的14.8V输出都15.56V了明显满电啊,说明此机确实是不识别电池不出公共点。

找到开关我擦,20V,量了好几遍两个脚没有一个接地,也没有图纸,只能慢慢推敲了:
同时测得按开关后20V会给另一个脚……
跑了半天不知道去了哪里,周边芯片都没有去,算了找个EC图纸看看吧,发现该机器中ACIN#3v,开关针0.5V,说明开关针肯定有问题,ACIN#就先不管了,如果不正常开关针修完肯定还是开不了……

跑线吧:
找到了上拉来源:
罪魁祸首:
板子是修亮了,那开关是什么套路去看看吧:
下班了来不及装机了,这是亮机图:
好了第二天装机发现又触发不了了,EC110脚依然只有0.5V,查了下没去其他地方就把那个开关拆掉发现好了:
处理完再看了下这里的电路是这样的的:
然后修完发现每次都能开机但是内接不显,我擦,没图没点位啊……

看到旁边一个管子,经推测为P沟道MOS,直接将4、5脚一坨锡过去
然后插上适配器,电流瞬间飙到3A吓得我赶紧拔掉电源,但是没来得及拔电池联想LOGO就出来了,哦,原来是刚才一直用电池电池电量不是满电了所以开始充电了啊
同时测Q16 4、5脚发现这个电压是触发之后才有的,这就心里舒服多了哈哈……

来张亮机图:

2018.9.27

网友:
好文章 学到有用的知识

网友:
一键恢复的东西坏  比较常见的了  楼主可能开始没想到吧

网友:
你这问题也太多了,还好是游戏本能收的起钱啊,起码报300吧

网友:
我一般看见联想的不通电的首先就是把还原按键给抠了,之前吃过一次亏

网友:
这机器的故障其实很简单,一键还原键和屏供电部分出问题了,但无图无点位,维修难度就比较高了。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跑线功夫了得,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A:
弱弱儿的问一句,保护隔离管在哪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儿的问一句,保护隔离管在哪儿点、、、、、、、

找到了,尼玛,第一遍没量出来、、、、、、、、、我就说没得弄日壳子哦

网友:
电流瞬间飙到3A吓得我赶紧拔掉电源,但是没来得 及拔电池联想LOGO就出来 兄弟真是人才

网友:
现在机器没有图纸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无图无点位确实让人头疼!!!!!!!!!

网友(2019-05-25):
一般遇到没图没点位的机子,能修好的信心就去了一大半。心中没图,跑线跑不来

网友:
这个真的是精辟

网友B:
无图无点的机器确实难修   楼主好耐心  要是价钱不够我肯定不会花这么多时间的了

网友:
我这台把R445拆掉,PWRBTN#_IN#就正常3.3V,原来1.6V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网友:
无图无点 我一般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点的机器确实难修   楼主好耐心  要是价钱不够我肯定不会花这么多时间的了

我丢,怎么还带挖坟的,这个帖子怎么现在还能评论

网友:
这个 帖子 完全可以上精华 楼主思路清晰 干货多 值得学习地方不少 上图都带说明 一看就懂 辛苦了兄弟 谢谢分享

网友:
上次碰到这机器没有图纸后面放弃了没有图机实在是蛋疼。

网友:
无点位飞线咋飞呢,接哪里都不知道。跑电路都跑半天。

网友:
这是高手,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2020-09-13):
无图无点位能修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2021-04-19):
手上刚好有一台这个样子的机子不出公共电压,电池没有电了,估计是电池坏了

网友(2021-06-04):
给您点赞,借经验成功秒杀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