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MS-7808不亮机不断重启维修

楼主(2018-10-01):
同事们来了几天了,天天要告诉他供电时钟复位,没CPU供电去看看其他供电有没有,唉,又是白说,毕竟经验不足也不能怪他……
主板先由同事维修,说是没CPU供电,一直重启,老板过来一看说怎么又是CPU供电没有,我一边修本子一边说先看看其他供电有没有……
同事说其他供电都有,CPU供电开启都有,就是不输出。过了一会又问我说想动供电芯片,(前两天动了一个华硕的最后四面悬空还上过电了,我说下次动QFN先问问我看是不是芯片问题)我问为什么,他说芯片34脚接地了,还给我去找图看……
在他找图的时候我发现哪里是34脚接地啊,33、34、35脚位都给戳的连到一起去了,我就问他这三个脚是不是有接地的,告诉我33脚过0Ω电阻接地,我给吹开就接着让他修了……
唉,下午又是一堆本子,老板又让我修来学习的同事上午没修出啦的台板,看着这一堆本子有点烦躁……
PASS:不接受技术问题以外的任何批评!

正文:V星B75MA-E33,MS-7808不亮机不断重启维修,板号:
下午了,修本子前老板说那个板子着急,我给看看不行报废
维修正式开始:

示波器戳了下各大供电电感,内存有,桥有,CPU没出来过……
找到CPU供电芯片测了下供电开启都有:
测到开启2V就去看了下确实没毛病:
测测主板上的其他电压吧,一眼就瞅到内存槽旁边一个单独的管子,这种的一般都是配合运算放大器做电压转换的,G级2V,D级3V,S级基本没有。也没丝印啊,不知道是图上那个,就从桥电感拉个过去发现不掉电重启了,但是CPU供电依旧不出来,那就是说这个电压没拉对……

好吧那就看看转换的放大器上面写着AS5358M,心想莫非是358?图纸输入搜索了一下果然给我蒙对了,顺利找到这个电路并结合示波器测得如下数据:
上示波器测试U29第5脚,发现理应输出1.8V基准电压缺只有这点:
把反馈电阻分别挪开一个脚测量阻值发现都是正常的……

既然这个U29输出的只是一个基准信号,那根据其他电路经验我觉定拆掉U29直接电阻分压到1.8V做基准:

用10K和15K分压后发现能亮机了,但是Q38 S级输出只有1.6V,为了稳定就把15K换成20K,输出就变成了1.76V,这下妥妥的了:
故障点就在这里,具体如果大家修到各显其能,每次发帖都有一大堆人说会返修,后来说明每次都是胡说八道。返修的时候我会回来说的……

这是亮机图:
2018.9.21

网友:
负载是运放,没问题!

网友:
哈哈看到你开场白,想想自己

网友A:
是VTT 1.8V没出来吗? 前面不是说电压都正常,只有CPU没电压么? 我是看糊涂了,再看一遍

网友:
我想说的是,H61 B75 这些板子没有CPU电压是要测1.8V的啊,就像AMD的要测2.5V   没毛病

网友:
H61 B75 这些板子没有CPU电压是要测1.8V的啊

网友:
感谢好人分享资料,不过你们图纸一般在哪下载的?“

网友:
什么1.8V没出来吗? 前面不是说电压都正常,只有CPU没电压么? 我是看糊涂了,再看一遍

网友:
大神老司机啊,收徒弟吗?好想学习硬件维修

网友:
大神老司机啊。不仅对板子熟悉,对零件芯片也熟!!厉害

网友:
Could it be ok? I think U29 should be changed to fix restart in a while burning test

网友:
技嘉的1.8V 也爱出问题 偏低的时候还会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VTT 1.8V没出来吗? 前面不是说电压都正常,只有CPU没电压么? 我是看糊涂了,再看一遍

晕死,我也看的很迷糊,可能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我也再去看一次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华硕B75的板子不跑马,测得VTT 1.35V,查出AS5358M的5脚分压电阻坏,换后正常跑马

网友:
人品很重要,o(* ̄︶ ̄*)o,我是小白,我基本什么都不会,不过不会就不会,师傅愿教就教,不愿教有什么大不了,你的这块主板的问题我肯定解决不了,我还需要跟着论坛好好学习,总之维修店氛围很重要,最讨厌一种师傅,就是那种说我以前学怎么这么苦,所以我现在对待学徒不好甚至变本加厉是理所当然,最讨厌态度不端正的学徒,嘴上说着学,心里根本没当回事,也不懂得尊重,所以教之前看清人品人品不好的还是不要教了,省得祸害遗千年。有人是不是会说你这也讨厌那也讨厌,那你还有什么不讨厌的,我只好说,随便吧,我怎么想是我自己的事情

网友(2018-11-02):
1.8VPLL锁相环供电不对当然不出CPU供电,说到底还是电压时序问题。

网友:
这个开场白有点长。。但是也是不容易。楼主技术是可以的。,想过自己搞吗。还打什么工

网友:
V星这个B75掉电,有时候不定时掉电还有个问题就是CPU附近有个358容易出问题

网友:
厉害、其实不准备修台式机板子的、但是看起来还是要历练历练

网友:
楼主说有好多笔记本还有好多的板子,真不知道楼主是哪来的时间发帖.主板上次去学了下,现在有点眉目了.

网友:
这个1.8V 我也用分压改过 没毛病 快大半年了,没有见过来返修

网友:
通病了 电容坏的多了

网友:
你那个同事是台式机实习的还是笔记本实习的?像这种电压新手是很容易忽略掉的。所以你要提醒他啊

网友:
前面觉得楼主看学徒的眼光比较挑,看到后面觉得楼主的技术这么好,这样看学徒也正常!毕竟学费是老板收的,教学徒是你的事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啊,支持楼主的原创,先

网友:
虚心接受被人批评。不就能提高自己的技术了。

网友:
我今天又再次看到这个帖子,发现楼主的技术真是杠杠的,修改电路,牛

网友:
都是能人学习了,这么好的学习帖子。

网友:
哪里发错了?就是主板维修的模块啊

网友:
B75主板 H61主板现在还是有价值修修的,作为维修还是能挣点的!!

网友:
喜欢看见通病两个字啦,呵呵,主板修的少

网友:
61 B75 这些板子没有CPU电压是要测1.8V的啊,

网友(2019-01-25):
3.3输入 你改的电阻分压也出不来你说的电压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