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技嘉GA-H61M-DS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0-01):
今天碰到一块技嘉GA-H61M-DS2,看外观很新,马上插上电看看。发现没有3.3待机。
测量针脚有3.3v。那就是5VDUAL没有满足了,直接查p_en发现为高电平,再查源头发现-SLP_S3为低电平,说明桥待机条件没有满足。

接下去查桥待机。首先查PCH_DPWORK,为高电平正常。接下去查RTCRST发现也正常。

这时候心想有点奇怪了,一般这2个条件都行的话,桥待机一般是正常了,难道桥坏了,想想可能性不大呀。桥不太容易坏的。
这是想到了还有个32.7K晶振没有查,那就查呗。结果一看32.7K晶振的2个脚已经粘在一起了。不用说问题在这里了,分开后,3.3V待机马上就出来了。

上图为分开后拍的照片。就是奇怪这个东西有谁会去动呢?怎么会粘到一起去的。

网友:
这个捡钱的    H61的主板修怕了  经常烧U

网友:
技嘉的新出的板子晶振都是又小又长,引脚也长长的

网友:
lz观察仔细,这种情况可能是客户把晶振碰到一起了吧

网友:
这个板子不触发的碰到了好多,有很多都是3.3V和1.8V的三极管损坏导致,也有开机线路电阻氧化断开的

网友:
修过几块技嘉H77和B75不触发的,也是晶振坏。看来是通病。

网友:
看来是人为造成的吧

网友:
你的3.3待机是什么意思,3.3待机不是插电就由117之类的转出来的了吗,你说的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