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之CFT3I1 REV:1.0大短屡烧显卡硬盘维修

楼主(2018-10-01):
联想主机一台,板号CFT3I1 REV:1.0
采用适配器供电,接电大短,打开机箱一看好多贴片电容都腐蚀的比较严重,找了几个严重的拆掉还是短,算了拆主板吧……
拆开再换了几个电容测的时候发现不短了,集显亮机,以为好了,装起来发现插硬盘短路,换了个硬盘让老板娘去做系统,结果一会告诉我不能开机,我擦还是短路,邪门了,还是拔掉硬盘就好了,量了下硬盘供电的4PIN:
发现一个3V、一个5V、一个19V、一个接地(硬盘供电线上接地是空出来的用的数据线的接地),我擦如果是硬盘供电不是应该最大12V么,找个图纸看看……
嗯想起刚才公共点居然140左右一直没找到哪里出问题了,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啊,心想估计是12V是PWM供电,然后上管击穿了,所以4PIN会有19V,然后12V又去了独显,果然,上独显发现独显也被烧坏了—……
好了去修12V吧,是一个复合MOS:
这个MOS在国产游戏本比较多见,而我恰好没有,老规矩移花接木(这个看个人能力有些人老说他们飞的用不住,而我的飞完从没见过返修,至于原因,估计是手法不到位吧):
固化后的最终形态:
亮机在打驱动了,上面的花是真的……自己换给客户的硬盘烧了一个二极管修完又换上去了,客户的不详,客户要拿走;显卡估计也是不难修吧,客户用集显就好了:
2018.9.28

网友:
高手在明间    楼主也挺心细的   值得学习了

网友:
复合mos管改线,重要的是散热,焊盘底下如果散热没做好,就呵呵了

网友:
高手。工匠精神就是这样。细心。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