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每次放电就能开机

楼主(2018-10-01):
板号NM-A381   这个机器只要把电池放一下电就能使用   但是过几天客户又说不开机了   放放电又可以用  CPU南桥合一  BIOS资料已经刷了   还是一样  是不是CPU有问题   想干U  U还打黑胶  纠结中

网友A:
量量rtc的供电 复位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B:
桥内部的RTC模块坏了。。。。。。。。。。我这也是遇到一台,就这么来回放电。

网友C:
外接一个小开关,那种薄膜开关,客户不开机就让客户按一下放下电,动桥没必要,

网友:
单u那多半是U的问题了,换的花成本太高,黑胶还容易死,这个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一个小开关,那种薄膜开关,客户不开机就让客户按一下放下电,动桥没必要,

外接开关 好像不行吧

网友D:
查查RTC模块电路,电路电容重点查,没有问题就是U的问题了,一般只能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量rtc的供电 复位电压都正常吗?

RTC电路测量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桥内部的RTC模块坏了。。。。。。。。。。我这也是遇到一台,就这么来回放电。

客户来回跑了好几次了   估计这个生意要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外接一个小开关,那种薄膜开关,客户不开机就让客户按一下放下电,动桥没必要,

上海这边的客户都是很挑的   外接开关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问题。。。。。。。。。。。。。。。。。

CPU都是打胶的    不好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海这边的客户都是很挑的   外接开关行不通

这种好办,直接让他换板。太要是闲贵在改开关

网友G:
我遇到过一个戴尔的跟你一样问题,刷了bios没用,直接把bios电池拆了,后期没有找过我,具体哪里问题我没搞懂,希望有大神研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一个戴尔的跟你一样问题,刷了bios没用,直接把bios电池拆了,后期没有找过我,具体哪里问题我没搞 ...

我的这个没有3V电池,只有一个内置电池,每次放电才能开机,估计只能换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客户来回跑了好几次了   估计这个生意要黄

你在上海哪个地方,我看了你的很多帖子感觉你的技术很牛逼阿

网友H:
这就是桥问题,以前遇到好几台,都交换主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在上海哪个地方,我看了你的很多帖子感觉你的技术很牛逼阿

去你妈个逼   小驴你现在是不是成精了  小心打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去你妈个逼   小驴你现在是不是成精了  小心打死你

卧槽是王大师阿,你怎么现在手机都修上了阿。你是越来越牛B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是王大师阿,你怎么现在手机都修上了阿。你是越来越牛B了阿

插电的都修   请叫我小弟驴哥

网友:
这个主意你就不要做了,是CPU坏了,换CPU不合算,风险非常大,放弃吧。

网友:
桥坏了  直接换板吧  整桥风险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桥内部的RTC模块坏了。。。。。。。。。。我这也是遇到一台,就这么来回放电。

小马哥牛逼啊 这都知道

网友:
遇到过一个拔下BIOS电池就开机的,后来找了找是开机键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做维修的都怕,干脆就不收钱完了

网友:
电池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马哥牛逼啊 这都知道

你大爹遇到过这个毛病

网友:
还原开关看有问题没

网友:
这种板载U经常容易出问题,看看是不是RTC电路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RTC模块电路,电路电容重点查,没有问题就是U的问题了,一般只能换板了。

是啊     又是打黑胶的主板  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是王大师阿,你怎么现在手机都修上了阿。你是越来越牛B了阿

请叫我小弟   我就是打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桥问题,以前遇到好几台,都交换主板了

是吗????   看来只能换板了

网友:
这种想都不用想的啊,南桥内部RTC模块坏了,要是想换U你可要想好,风险很大,成本很高

网友:
现在这东西动不动就是坏U  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重点查RTC电路

网友:
这种的麻烦 单U的 多数都是他坏了 上下BGA  如果不行 就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