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y400次级短路,修好跑内存掉电 刷bios解决

楼主(2018-10-01):
联想y400 i5  QIQY5 nm-a141 rev0.1  显卡n14p-gt-a2  次级短路,修好跑内存掉电 刷bios解决

联想y400 QIQY5-NM-A141 REV.0.1n14p-gt-a2.rar

网友A:
同样故障,正在找合适的BIOS,不上内存不掉电

网友(2019-04-02):
引用 网友A:
同样故障,正在找合适的BIOS,不上内存不掉电

                                 你的好了么

网友(2020-02-29):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 原来进水 3 5V 没有,现在有了不上内存不掉电,上了内存不停重启 ,不显示

网友(2021-07-12):
不上内存0.9,一上内存反复掉电重启,你们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