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不开机,速修!

楼主(2018-10-01):
拆机,省略……
单板加电,打表:kaixin:
测量主供电阻值,短路状态!
松香法伺候,稳压电源调到3V,Q1403供电转换管发烫=拆,短接B1~C1(如果你以为这样就完成维修那就错了!)
继续上电,CPU右上角有温度变化,松香法伺候发现一颗电容化了松香=拆(故障解决)

铁皮罩焊回去,开机测试!

装机测试=OK

通知家属机已OK,红包准备:ku:

网友A:
电子关管肯定发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关管肯定发烫啊

有些新手就不懂,比如我!!!哈哈!!!!!!

网友:
那个地方电容短路了,摸不出来的直接把那两颗电容直接敲掉就好,通病!楼主厉害居然把它烧出来了,我上次修烧了半天都没有出来,后来问朋友他让我直接把那里的电容敲了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那个区域有点温度,看了一下点位图,发现有2颗电容,熏了点松香,有点微化就拆了!

网友B:
那里背光电路的电容吧

网友:
充电管肯定发烫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背光电路的电容吧

不是,是主供电上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