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3笔记本正常开机进系统6声持续报警解决

楼主(2018-10-01):
戴尔5423笔记本DMB40 -11289-1版号  AMD独显  开机正常显示,正常进系统,但是一直会有6声持续报警,找过很多资料有的说是键盘控制器问题(加悍过IO也是一样)有的说是独显问题(加悍了独显也是一样)实在无解,又上网找资料,看到一个论坛有位坛友说可以切断声卡的错误报警信号脚位,开始找声卡芯片图纸,工作脚位,最后在一位前辈的指点下找到了,本版号对应的声卡芯片是 92HD94B2X5   12脚位为 SENSE开启信号,直接将第12脚飞线接地,开机不再6声报警了,进系统测试了声音也正常使用,至此已解决6声连续报警故障。(不过进去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明显发现没有独显的存在,所以戴尔6声连续报警是独显有问题导致的,而不是键盘控制器)因为独显维修比较高所以用切断报警信号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第一次发帖,望大神勿喷,谢谢!

进系统报警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7352-1.html

网友A:
这个什么原理  搞不懂   声卡开启信号接地   怎么跟显卡有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原理  搞不懂   声卡开启信号接地   怎么跟显卡有关呢?

实际故障是独显有问题,但是双显卡的,所以能正常开机使用,但是会错误报警,所以把声卡的错误报警信号切断就不会老是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什么原理  搞不懂   声卡开启信号接地   怎么跟显卡有关呢?

还有个更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独显,但是成本比较高,客户不容易接受。

网友:
这样属于该电路了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有的,省掉好多的事情

网友:
去掉c1178更快

网友B:
曲线救国的方法也是维修中常用的思维,解决问题就好了

网友:
是的,改电路了,因为机器也是比较低配置了,换显卡成本较高,这样简单化很好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线救国的方法也是维修中常用的思维,解决问题就好了

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主要的是解决问题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个6声报警的,独显不认直接换板了。

网友:
SENSE开启信号,直接将第12脚飞线接地,开机不再6声报警了  台式机这样搞过,笔记本还真没有这样搞过

网友:
还能这样

网友C:
DELL遇到过CMOS电池没电,一直嘟嘟嘟叫的

网友D:
第一次看到這種問題導致警報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遇到过CMOS电池没电,一直嘟嘟嘟叫的

这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看到這種問題導致警報
收藏了

他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报警,但是客户不愿意换显卡所以直接把报警摘除了。以后其他问题也不会报警了

网友E:
也就是说这样可以直接屏蔽独显,直接用的是集显了吗?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省掉好多的事情,直接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F:
楼主这个都属于改电路啦,hi没有识别都独显吗?就能到十四独显坏了

网友G:
声卡开启信号接地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奢侈了 直接换板--------------

客户有钱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声卡开启信号接地 没有遇到过!!!!!!!!!!

这个是小故障报警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都属于改电路啦,hi没有识别都独显吗?就能到十四独显坏了

一开始没有去看独显,想着开机分辨率也正常,拆出来裸板还是报警,后来进系统才发现是独显的问题6声报警,叫客户换独显太贵了,所以就找到了这个改电路方法帮他解决问题,独显是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这样可以直接屏蔽独显,直接用的是集显了吗?

对的,就直接用集显,然后把报警信号信号切断,这样就不会报警了,机器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加焊显卡也可以,没有独显好多客户是不接受的!

加悍独显试过了,如果可以的话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独显彻底挂了,当然-我只说我这台机器,并不确定所有的都是加悍不行

网友:
还有个更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独显,但是成本比较高,客户不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