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朋友们,a1297改集显的bios有吗

楼主(2018-10-01):
    苹果a1297,版号:820-2914-a,显卡花屏,换了两个了,现在又回来了,看见论坛上说这个机子改集显只需刷改集显的bios就可以了,找了一圈没找到,有朋友有吗,可否分享下

网友A:
你刷1286的改集显的bios ,一样能屏蔽

网友:
我刷了怎么是黑屏,能听到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1286的改集显的bios ,一样能屏蔽

感谢,我以为型号不一样不能刷,没想到刷上好了,屏蔽了独立显卡

网友(2019-04-24):
应该是可以通用的,不过最好是有这个机器的!!!!

网友:
这个机器换显卡就是个坑,我掉里面三次

网友B(2019-05-27):
这个 机器 确实刷 A1286 能亮吗?。、、、、、、、、、、、、、、、改集成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 机器 确实刷 A1286 能亮吗?。、、、、、、、、、、、、、、、改集成显卡。。

可以的,但是不能重置,重置了就不行,最后还是在主板上用论坛上大神的方法动手术拆芯片飞线改的集显

网友(2019-12-04):
是哦换显卡就坑,我也是搞二个还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但是不能重置,重置了就不行,最后还是在主板上用论坛上大神的方法动手术拆芯片飞线改的集显

能把链接发给我不,谢谢您

网友(2023-08-05):
关键改完  不能装WIN 系统呀